分散加载和IAP问题

楼主(2008-09-06):
打算把一些变量放到flash里面,可修改,使掉电它的值不变,而且变量个数有10几个,这是用ads分散加载到固定位置就可以了么?还有在加载文件里面是不是随便定义大小呢? IAP是不是以后想直接修改这些变量就从他的上位机软件上改,但实际还是要自己在ARM里面编程?

网友A:
RE

1 - 在FLASH里面根据需要,专门分配一块区域用作存储你的数据。用IAP直接操作FLASH,
2 - 地址问题,其实你可以直接用指针进行操作。简单又省事。

网友B:
找一个扇区做存储区域

最好地址高一点,找到IAP的应用程序接口自己做一个API,实现读写即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