启动代码与u-boot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13):
大多数bootloader都分为stage1和stage2两大部分u-boot的stage1代码通常放在start.s文件中,它用汇编语言写成,其主要代码部分如下:
(1) 定义入口 。由于一个可执行的Image必须有一个入口点,并且只能有一个全局入口,通常这个入口放在ROM(Flash)的0x0地址,因此,必须通知编译器以使其知道这个入口,该工作可通过修改连接器脚本来完成。 (2)设置异常向量(Exception Vector)。 (3)设置CPU的速度、时钟频率及中断控制寄存器。 (4)初始化内存控制器 。 (5)将ROM中的程序复制到RAM中。 (6)初始化堆栈 。 (7)转到RAM中执行,该工作可使用指令ldr pc来完成。
上面是U-BOOT第一阶段的作用
问题:
1.我的板子里面已经有U-BOOT了,而一些启动代码,如44B0的启动代码44b0init.s中也有这些功能啊,每次写程序时,我都把44B0init.s包含进来,那这样子不是重复了?
2.如果我的板子不要加入操作系统,裸奔时也要U-BOOT吗?
3.我把U-BOOT擦掉了,用AXD+JTAG不能调试?把U-BOOT烧进去后就可以调试了,这么说,无论怎么样都先要把U-BOOT烧进去才可以?

有把这个理解好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叔叔啊姨...能帮我解释一下吗?

网友A:
我的理解:

  我的理解,不知道准确不:
  用AXD和JTAG调试的时候,是下载程序到 SDRAM 里运行代码的,
  当有U-BOOT在的时候,它已经帮你初始化了 SDRAM,所以可以调试。
  但是,当没有U-BOOT的时候,就没有程序来 初始化SDRAM了,所以,你再用AXD+JTAG下载程序到SDRAM的时候,SDRAM根本就工作不起来的,所以不能调试。

  你试着 写一小段启动代码,把SDRAM 初始化,然后再用AXD+JTAG来调试看,应该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应该是这样子的

"当有U-BOOT在的时候,它已经帮你初始化了 SDRAM,所以可以调试。
当没有U-BOOT的时候,就没有程序来 初始化SDRAM了,所以,SDRAM根本就工作不起来的."
应该就是这样子的,可是

"写一小段启动代码,把SDRAM 初始化,然后再用AXD+JTAG来调试看,应该是可以的"

这段代码写完怎么办?把它当U-BOOT一样烧到flash里去?
或者直接把44b0init.s的代码当U-BOOT一样烧到flash里去?

网友A:
理论上是这样

    理论上是这样,我没有试过,你可以尝试下。
    记得告诉我试验结果。:)

楼主:
老鼠

试验结果是可以的
把程序+启动代码编译后,直接烧入0x0处就行了
但是在flash中运行,明显比在SDRAM中运行慢多了

网友A:
慢多了?

     除非你的启动代码没有执行 把 flash里的代码拷贝到 SDRAM中,不然和用UBOOT启动运行程序是一样的。
     这就牵涉到 启动代码部分了!你可以自己看看!

楼主:
老鼠

启动代码我还要慢慢地啃!!!

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:
44b0接的sdram的地址是0x0c000000,但为什么很多开发板都写着是0x0c008000呢?这多出来的地址干什么去了?

网友B:
最后一个问题:

你看一下44B0的存储设置,很多系统都可以通过配置把FLASH映射到不同的地址。
不过我觉得0x0c008000可能有问题。

楼主:
0x0c008000应该没有问题

应该是0x0c008000以上的地址都没有问题.我搜索了一下,有人给出的答案是这多出来的地址是系统保留的,但我没有找到系统保留相关的文字说明!!!

把FLASH映射到不同的地址肯定可以啊,但由于是放启动代码相关的,所以一般放在0x0处(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?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