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并口有关的问题?

楼主(2008-09-15):
   最近做了一个热敏打印机的控制板,用的控制核是三星的ARM7,用到3.3和2.5V电压,其中需要扩展并口,也用到了5v电压,5V电压是从24V电压通过34063降压得到,3.3和2.5V是通过LDO由5V降压得到,在调试控制板的过程当中,出现了如下问题:
   当我用并口线把控制板的并口连接电脑的并口后,出现ARM7不能正常复位的情况,不连电脑并口,复位正常。当给控制板不加电只连电脑并口的时候,发现5V和3.3V的布线上都有0.6V左右,仔细查找发现3.3V布线上出现0.6V的原因是并口上的一个信号线有4V左右的电压,而这根信号线连接到ARM的一个输入口,切断这根信号线,3.3V上布线电压没了,有的板子的复位问题也就解决了,可几块控制板发现还是会出现复位问题,我怀疑是不是干扰的问题,百思不得其解,请大家来讨论.

网友A:
有没有换电脑试试?

有没有换电脑试试? 先排除不是电脑并口设置的问题再看

网友B:
正常现象,每个IO都会有对VCC的保护钳位二极管,电流倒灌了

电源线三有0.6V就不能复位的话,明显是系统、IC设计问题
加个电源监控IC控制复位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