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3C44B0X初学问题

楼主(2008-09-22):
看S3C44B0X的资料  说存储器有8个bank 有的可以做ROM SRAM 有的可以改变起始地址 空间大小  貌似很多花样嘛   后来看了相关管脚后才发现 似乎说的8个bank都是外挂的存储器芯片 44B0X 跟他通讯来取数据   那么44B0X就没自己芯片内部的ROM和RAM了吗     我是初学的 以前搞51单片机的 51的芯片手册都很明确的说 比如 有64K ROM 512字节RAM     所以看了ARM7的硬件就茫然了 如果我用这个芯片  我写的程序将放在哪? 我自己定义的变量又会放在哪?难道真的要外挂一个存储器芯片?   谢谢指教

网友A:
略知一二

是的,三星的ARM内部没有ROM和RAM,程序都是放在外部的FLASH中的,外部的ROM和RAM不要你写程序去读,只要你配置一下,ARM内核自己会去读的,这跟51里面的是外部存储一样的呀,
有些ARM如philips和Atmel的ARM比较多的是有内部ROM和RAM的.

楼主:
谢谢

看来困惑解开了
  但是用S3C44B0X 外挂存储器 那么程序岂不是很容易被别人**抄去  我在深圳这边工作 听一个芯片供应商说 抄你的程序很简单 要是51单片机的产品抄你的程序花费不过1000多元   用ARM做的估计不太好抄  有点怕
  想想菲利普的有自带ROM和RAM是挺好的  但是当初选芯片时 学校老师推荐三星 说质量和售后比菲利普好  我就晕了

网友A:
re

据说是没有内部FLASH的ARM就不能加密,就容易被抄,你们老师说得对,三星好像也就四款ARM,二款ARM7,有一款S3C4510都停产了,还有两款ARM9,但是应用都非常广.而PHILIPS有几十款(没统计过,蛮多的),

楼主:
谢谢

S3C44B0X 早闻大名  应用是很广 难道都不怕被人家抄吗  郁闷哦
感谢你的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