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兄弟讲讲如何用gdb调试ARM板,

楼主(2008-09-23):
一直在用ADS,想用用GDB,找了半天,也没搞明白如何连接及设置?

手边有一个jlink,

网友A:
这个有个教程,希望对你有用

来源:
http://www.embedsky.net/bbs/viewthread.php?tid=7&extra=page%3D1
**:嵌入式Linux 调试 - GDB

卖s3c2440 开发板
我的淘宝:http://shop34627750.taobao.com/
QQ:738879104, MSN:free-wing@hotmail.com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embedsky.net

楼主:
下不下来,需要注册,,

网友B:
GDB链接JLINK

这个理论上可行.
但事实上很累.
我做过没成功,尤其是Insight代理.
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3950/archives/2008/47517.html
以前简单写了一点过程

网友C:
下载一个GDB的源码,用交叉编译器分别编译出gdbserver和arm-linux-gdb,把gdbserver拷贝到开发板的bin目录下,主机上运行arm-linux-gdb,然后就可以用网络链接的方式调试开放板的程序,主机最好再准备一个ddd调试器,ddd可以图形化调试开发板的程序,省得去记那些繁琐的调试指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