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91sam9260裸奔请教?

楼主(2008-09-23):
开发版用的是atmel的9260。在iar下调试了一下其中例程,可以进行ram和sdram调试,但如果我想让它们能在片外的nor flash(39vf1601) 中运行的话,我应该如何操作呢?谢谢指教!
我的开发工具:iar4.41+wiggler+banyan

相关下载

网友A:
这款好象有remap功能吧 ?

楼主:
是有remap功能

  不过我想做一个简单程序,看它可不可以在nor flash 中直接运行?或者说我目前想把它当作单片机来用,程序放在nor flash中。但是目前不知道该如何实现。

网友B:
可以,RO设置为0,RW设置为RAM地址。烧进去就行。

楼主:
请问4楼的你那儿有没有相关例程可以提供学习一下呢?

我的邮箱地址是:yadangsheng@eyou.com,或者你能留个联系方式和你交流一下么?

   我把iar例程中的ram调试结果烧进去可以么?不过它里面好像没有设置RO

楼主:
我是刚开始学arm,还望多多指教!谢谢各位啦

网友C:
AT91

慢慢来!!!

楼主:
有用iar开发9260裸板程序的么?

     现在,我已经能够把简单程序放到nor flash中运行了,但是只能是汇编编写的,如果用到用c定义的函数,就会出现问题:如果c代码很短的话好像程序能够正常运行,但是如果多添加几句,则程序运行的结果就不对!搞不明白?希望大家能为我指点迷津!
   谢谢!

网友D:
不可以在nor flash 中直接运行

nor falsh相当于硬盘,数据读取格式是按照块操作的。

网友E:
楼上错了. nand flash才是按照块操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