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os延时问题

楼主(2008-10-02):
ucos, TI, tc, ic, pi
最近开始学习ucOS
用官方原代码自己建了一个IAR工程,只添加了一个任务,功能为I/O口高低电平延时跳变,延时OSTimeDlyHMSM(0,0,2,0)
但是,延时之后就一直不能回到任务中去,通过查看任务的TCB看到TCBDly已经减到0了就是不进任务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我的TickISR是这样写的,第一、第四句是后来加上去的,但不起作用
void OSTickISR(void)
{
    OSIntEnter();//1
    OSTimeTick();//2
    AT91C_BASE_PITC->PITC_PIVR;//3
    OSIntExit();//4
}

网友A:
....

 有while(1)吗?

网友B:
re

任务里若没有while(1)..有可能会出现预取指异常..

应该是任务切换的移植部分没搞好吧..
看你是用的AT的MCU.去UCOS官网下例程吧...每个系列都有

楼主:
re

是at的,我用的代码是官方的ucos-ii,3个ports文件是从arm7例程上拷过来的,main及其他就是自己写的
确实是任务切换那里没搞好,现在把中断入口处理改用例程.s上的,以前我用的那个.s是没有任务切换的
但现在的问题是出现Spurious中断,不能第二次进入任务,估计是挂倒在中断处理那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