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10 NAND FLASH 启动方式下,用仿真器可以仿真么?

楼主(2008-10-04):
最近一个朋友弄了块2410的开发板,但拿到板子一看,硬件上只支持NANDFLASH启动,OM0,OM1直接接的地,一上电,什么反映也没有,串口也没有任何输出,估计不是NANDFLASH里的BOOT程序丢掉了,就是NANDFLASH里前4K里有坏块了。

用J-LINK把一个测试程序下载到SDRAM里去运行,发现根本不能正常运行。

请问各位,是不是NANDFLASH启动的情况下,就不能够进行仿真???

网友A:
商家是可以保证NANDFLASH的前4K是不会出现坏块的

步骤:先找到内核,再测仿真器能否正常进入,再初始化SDRAM,再装载调试,最后再下载运行

楼主:
re

谢谢阿南

我再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