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91SAM7X256的指令速度问题

楼主(2008-10-05):
看手册说FLASH的访问速度是30M,那是不是意味着指令如果从FLASH中执行的话,指令速度最高也只有30MH?

网友A:
re

意思差不多;
在执行指令的时候,如果还没有取回来,就在那里等,一直等到指令取出来。
用SDRAM也一样的,CACHE没有命中的时候就要从SDRAM中读之类,期间CPU就在那里等

楼主:
读Flash的速度和读SRAM的速度一样吗?

我想把代码放到SRAM中执行,目的是想让代码执行的快一些,如果速度一样,那就没有意思了。

网友B:
回3楼:干这个活的就不叫sram,叫cache了

楼主:
我觉得原理上,Cashe应该比SRAM更快

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指令直接从FLASH中往外读速度不够快导致程序执行效率不理想,估计从内部的SRAM中读取速度会快一些。

而Cashe应该是速度更快的专用SRAM,寻址更方便,速度更快,从而让程序读出执行更快吧。

网友B:
空间是同样的空间,可自由配置。

网友C:
在sram中执行速度快

sram 32位,可以与cpu同速运行

网友D:
AT的在SRAM中比FLASH快一点,快大约15%(48M MCK)

网友E:
re

RAM那么点大.. 能跑什么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