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7下如何让代码在SRAM中执行?

楼主(2008-10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对,还可通过重映射的方式实现.楼主用的是那个处理器?

网友B:
re

得设置一下RO,  RO设置在FLASH里,代码拷贝到RAM里也没用。
RO设置到RAM里,则需要启动代码进行代码搬运。

用分散加载也可以实现程序在RAM里执行。

楼主:
我用的是AT71SAM7X256

处理器都需要改R0的设置吗?草草看了一下器件手册,没有说到这个东东。

另外还有一个问题,在C语言中通过__asm关键字插入的汇编语言,好像不认像“PC”或者R0之类的寄存器名称,不知道该怎么弄,编译器是Keil的。

网友C:
执行地址在FLASH,运行地址在RAM

要重映射

网友D:
代码在ram里面运行和remap没什么关系

需要:
1. 在link的时候将对应的代码连接到ram
2. 初始化时将对应的代码加载到ram对应位置,因为ram上电后什么都没有

步骤1可以通过scatter loader实现,步骤2可以在启动代码里面实现。

网友E:
在keil的话,可以设置ram function

很简单的,只不过是启动时就把设置在RAM跑的代码调到RAM中,始终占用着RAM而已,对于小的功能程序很方便的说,如果要动态的调用和释放,就得麻烦点了~

网友F:
用IAR简单

__ranfunc关键字加函数前就可以了

网友G:
SDRAM

去看看bootloader的代码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