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烧写内核 zIamge

楼主(2008-10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即然存在了,应该就可以找到的.是在minicom下吗?

楼主:
en,问题已解决

我用的系统是FC6 ,虽然在vivi 看不到zIamge 映像文件
但是,只要路径正确,直接输入文件名,就可以烧录内核了

对,是用的 minicom 串口通信,启动的 vivi

原来是 阿南兄,久仰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