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FLASH/SRAM中数据紧密存储

楼主(2008-10-07):
以16位FLASH/SRAM为例
U8  a;
U16 b;
U8  c;
U16 d;

按道理b d应该是存在地址为双数的存储区域里
但是和a c没有紧密连接,而是分别空了1个字节位置

请问怎么处理
(由于数据操作方便性,b 不能定义为 U8 b[2]等类型)
冥思苦想不得其解,谢谢大家

网友A:
将数据置于一个结构体

然后使用编译器关键字强制放弃对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