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7软中断和直接函数调用的区别在哪里?

楼主(2008-10-08):
"一个 SWI 所做的一切就是把模式改变成超级用户并设置 PC 来执行在地址 &08 处的下一个指令!"

一直对软中断比较糊涂

软中断的中断源不是软件吗?是不是就是说软件执行一条触发中断的指令,程序就调到中断的入口地址去执行相应的代码?那这样的话软中断和程序调用区别在哪里?

网友A:
会导致模式切换,从而可以操作更多的寄存器。另外函数地

普通函数没有这些特点。

楼主:
多谢

00名不虚传,好速度。。。刚又看到一句:“利用软中断服务程序可以规避由于ARM处在不同工作模式时所造成的访问限制(如资源的访问限制)。”

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