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晚在LINUX下安装MPlayer,安装成功了,但不知道怎么运行!

楼主(2008-10-09):
在软件安装过程中,编译和安装都进行完了。

下面不知道怎么运行这个软件,不知道可执行文件具体在哪里?

进入/usr/里面找了找,没有找到。请教下……

网友A:
应该要在GUI下运行的吧.看一个它的readme

网友B:
re

用终端运行mplayer

楼主:
嗯!关键是对LINUX不熟悉啊!不知道怎么整……还得慢慢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