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FLASH 片选连接问题

楼主(2008-10-10):
各位大侠:NANDFLASH的片选信号一定要用IO口来模拟吗,这里涉及到他的读写时序问题,我看资料在进行连续读写的时候,的确是要片选信号一直是置低的,但是我在网上也有看到利用三星44B0的片选信号与它直连,这时候它就不支持连续读写操作吗,谢谢大家哦.

网友A:
如果用总线接口连接NAND FLASH

通用的接法是:
CE:连接处理器的通用IO
WE:总线片选与写信号相或
RE:总线片选与读信号相或
ALE/CLE:分别连接地址线即可

楼主:
直连行吗

谢谢楼上的了,这种方法的确是行,目前我就是这种接法,但可以直连吗,我也尝试过直连,的确是行,但我不确定里面是否有进行连续读写操作.

网友B(2010-12-27):
2楼的连法是官方评估板上给的。
连续读写应该不是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