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9上实现怎样VGA显示输出?

楼主(2008-10-10):
请问各位大侠哪些芯片能实现分辨率为800X600以上的,是在ARM芯片外围增加一芯片实现VGA显示输出,敬请赐教!

网友A:
去epson 找一下!

dd

楼主:
请问?

请问ADV7123是不是通过2410的LCD控制器输出到这个模数芯片最后再接到VGA接口的液晶屏?

这个新片能实现分辨率为800X600以上吗?

谢谢

网友B:
理论上能实现。

7123 芯片的资料,理论上是能实现的。

网友C:
EP9315

EP9315 AT91SAM9261 AT91SAM9263轻松上800*600

网友D:
CH7024

有2440上的WINCE代码 需要可以联系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