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 中正确的编译 怎么在ARM 中就不正确呢?

楼主(2008-10-27):
请高手指教~~  急啊~~

    本例在AVR 中能够正确的运行,但是在ARM中缺老是报错,请看下例~~

 typedef struct
{
unsigned char  uc1;
unsigned char uc2;
unsigned char uc3;
unsigned char uc4;
} infor

struct infor = {0x12,0x13,0x14,0x15 };

int main(void )

{
   unsigned char *ptr = NULL;
   unsigned char  uc[5];
   unsigned char i=0;

   ptr = uc;

for(i=0;i<3;i++)
 *(ptr++) = *((unsigned char *)infor+i );

while(1);
return 0;
}

报错:error: invaild type conversion    其实: ptr = ( char * )infor ; 就会报错的哦~~

  上面的类型转换错误,在AVR 中是正确的。
请问,是不是要改编译器呢? 我改成GUN 编译器好像也不正确啊? AVR 用的就是GUN编译器啊~~
 急呀~~~~~

网友A:
你的程序应该是两个都玩不转,给你一个参考,不一定合你

typedef struct
{
    unsigned char uc1;
    unsigned char uc2;
    unsigned char uc3;
    unsigned char uc4;
} struct_infor;

struct_infor *infor;

int main(void )

{
    unsigned char *ptr = 0;
    unsigned char  uc[5];
    unsigned char i=0;

    ptr = uc;

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*(ptr++) = *((unsigned char *)infor+i);

    while(1);

}

网友A:
typedef struct
{
    unsigned char  uc1;
    unsigned char uc2;
    unsigned char uc3;
    unsigned char uc4;
} struct_infor;

struct_infor infor;

int main(void )

{
    unsigned char *ptr = 0;
    unsigned char  uc[5];
    unsigned char i=0;

    ptr = uc;

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*(ptr++) = *((unsigned char *)&infor+i);

    while(1);

}

楼主:
对你那种方法是正确的,可是我该怎么理解呢?

该怎么去理解这种现象呢? AVR 中都是正确的,在ARM 却是错误的。应该怎么样去分析呢?   其真正的原因在于什么呢?
还有一错:
typedef struct
{
    unsigned char  uc1;
    unsigned char uc2;
    unsigned char uc3;
    unsigned char uc4;
} struct_infor;

struct_infor infor;

int main(void )

{
    unsigned char *ptr = 0;
    unsigned char  uc[5];
    unsigned char i=0;

    ptr = uc;

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*((unsigned char *)&infor+i) = *(ptr++); //换位置后则不正确
//这里没有值被写入 infor.uc1; 任然保持原来的值~~

    while(1);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