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配置问题:

楼主(2008-11-03):
我用IAR作为ARM的开发环境,以前裸奔过一个程序,可以用J_LINK下载到FLASH并跟踪调试。现在想把程序移植到UCOS下,发现程序下载到FLASH后不能再用J-Link跟踪,但是上电后是可以运行的,裸奔和使用操作系统在IAR上配置有何不同?请大家指教。

楼主:
目前我的配置仅增加了:

在配置Debugger Options时选中已经选择了相应的插件(Project -> Options -> Debugger -> Plugins->ucos II),

楼主:
经测试发现只要J-link重新上电后就可以运行了

目标板不需要重新上电,那位玩过iar和UCOS的指导一下啊

网友A:
仿真器要支持硬件断点

但一般将调试信息输出到串口更方便。

楼主:
我程序裸奔时仿真可以设断点的,FLASH 能设2个端点

但是加了UCOS后不设断点也不能运行啊,目标板重新上电后必须去掉J-LINK的JTAG接口才能运行,好像J-LINK限制了代码在FLASH的运行

网友A:
不清楚

我没用过J-LINK,复位j-link服务器也不行吗?芯片功能配置可以禁止jtag功能吗?

楼主:
j-link与wiggler都不能仿真

我加载了OS_DBG.C,没有加载OS_DBG_R.C文件,有没有关系啊,但是我一加载这个OS_DBG_R.C文件就提示:
Error[e27]: Entry "OSDataSize" in module OS_DBG ( **DebugObjOS_DBG.r79 )
redefined in module OS_DBG_R ( **DebugObjOS_DBG_R.r79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