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目标板和主机之间无法ping通

楼主(2008-11-03):
求高人给指点一下,2410板,带的出厂时的linux操作系统,主机也是linux,

目标板和主机各自都能ping通,但是互相都

ping 不通,宿主机上的抓包软件能够抓到目标板上的arp包。

     目标板和主机都用ifconfig设置了ip和子网掩码,Bcast都是

192.168.253.255。

     请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,谢谢!

网友A:
楼主把现象帖出来,看看

楼主:

十分感谢阿南!下面说说我的问题,目标板s3c2410,运行linux,主机运行winxp+redhat,双机交叉网线连接。主机ip:192.168.253.1,目标板ip:192.168.253.8

主机现象如下:

[root@localhost root]# ifconfig
eth0      Link encap:Ethernet  HWaddr 00:04:61:67:A5:19
          inet addr:192.168.253.1  Bcast:192.168.253.255  Mask:255.255.255.0
         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 MTU:1500  Metric:1
          RX packets:0 errors:0 dropped:0 overruns:0 frame:0
          TX packets:4 errors:0 dropped:0 overruns:0 carrier:0
          collisions:0 txqueuelen:100
          RX bytes:0 (0.0 b)  TX bytes:240 (240.0 b)
          Interrupt:22 Base address:0x4000

lo        Link encap:Local Loopback
          inet addr:127.0.0.1  Mask:255.0.0.0
          UP LOOPBACK RUNNING  MTU:16436  Metric:1
          RX packets:728 errors:0 dropped:0 overruns:0 frame:0
          TX packets:728 errors:0 dropped:0 overruns:0 carrier:0
          collisions:0 txqueuelen:0
          RX bytes:37890 (37.0 Kb)  TX bytes:37890 (37.0 Kb)

[root@localhost root]#
[root@localhost root]#
[root@localhost root]#
[root@localhost root]# route
Kernel IP routing table
Destination     Gateway         Genmask         Flags Metric Ref    Use Iface
192.168.253.0   *               255.255.255.0   U     0      0        0 eth0
169.254.0.0     *               255.255.0.0     U     0      0        0 eth0
127.0.0.0       *               255.0.0.0       U     0      0        0 lo
default         192.168.253.254 0.0.0.0         UG    0      0        0 eth0

[root@localhost root]#
[root@localhost root]#
[root@localhost root]#
[root@localhost root]# ping -c 3 192.168.253.1
PING 192.168.253.1 (192.168.253.1) 56(84) bytes of data.
64 bytes from 192.168.253.1: icmp_seq=1 ttl=64 time=0.021 ms
64 bytes from 192.168.253.1: icmp_seq=2 ttl=64 time=0.016 ms
64 bytes from 192.168.253.1: icmp_seq=3 ttl=64 time=0.017 ms

--- 192.168.253.1 ping statistics ---
3 packets transmitted, 3 received, 0% packet loss, time 1998ms
rtt min/avg/max/mdev = 0.016/0.018/0.021/0.002 ms
[root@localhost root]#
[root@localhost root]#
[root@localhost root]#
[root@localhost root]# ping -c 3 192.168.253.8
PING 192.168.253.8 (192.168.253.8) 56(84) bytes of data.
From 192.168.253.1 icmp_seq=1 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
From 192.168.253.1 icmp_seq=2 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
From 192.168.253.1 icmp_seq=3 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

--- 192.168.253.8 ping statistics ---
3 packets transmitted, 0 received, +3 errors, 100% packet loss, time 1999ms
, pipe 3
[root@localhost root]#
[root@localhost root]#

目标板现象如下:

[@lyt /]# ifconfig eth0 192.168.253.8 netmask 255.255.255.0 up
eth0: using half-duplex 10Base-T (RJ-45)
[@lyt /]# ifconfig
eth0      Link encap:Ethernet  HWaddr 00:09:C0:FF:EC:48
          inet addr:192.168.253.8  Bcast:192.168.253.255  Mask:255.255.255.0
         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 MTU:1500  Metric:1
          RX packets:0 errors:0 dropped:320 overruns:0 frame:0
          TX packets:0 errors:0 dropped:0 overruns:0 carrier:0
          collisions:64 txqueuelen:1000
          RX bytes:0 (0.0 B)  TX bytes:0 (0.0 B)
          Interrupt:53 Base address:0x300

lo        Link encap:Local Loopback
          inet addr:127.0.0.1  Mask:255.0.0.0
          UP LOOPBACK RUNNING  MTU:16436  Metric:1
          RX packets:0 errors:0 dropped:0 overruns:0 frame:0
          TX packets:0 errors:0 dropped:0 overruns:0 carrier:0
          collisions:0 txqueuelen:0
          RX bytes:0 (0.0 B)  TX bytes:0 (0.0 B)
[@lyt /]#
[@lyt /]#
[@lyt /]#
[@lyt /]# ping -c 3 192.168.253.8
PING 192.168.253.8 (192.168.253.8): 56 data bytes
64 bytes from 192.168.253.8: icmp_seq=0 ttl=64 time=0.9 ms
64 bytes from 192.168.253.8: icmp_seq=1 ttl=64 time=0.3 ms
64 bytes from 192.168.253.8: icmp_seq=2 ttl=64 time=0.4 ms

--- 192.168.253.8 ping statistics ---
3 packets transmitted, 3 packets received, 0% packet loss
round-trip min/avg/max = 0.3/0.5/0.9 ms
[@lyt /]#
[@lyt /]#
[@lyt /]#
[@lyt /]# ping -c 3 192.168.253.1
PING 192.168.253.1 (192.168.253.1): 56 data bytes

--- 192.168.253.1 ping statistics ---
3 packets transmitted, 0 packets received, 100% packet loss
[@lyt /]#

主机网卡信息如下:网卡模式自适应和10m半双工都试过,不好使。
[root@localhost root]#
[root@localhost root]# mii-tool -v
eth0: autonegotiation failed, link ok
  product info: vendor 00:00:00, model 0 rev 0
  basic mode:   autonegotiation enabled
  basic status: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, link ok
  capabilities: 100baseTx-FD 100baseTx-HD 10baseT-FD 10baseT-HD
  advertising:  100baseTx-FD 100baseTx-HD 10baseT-FD 10baseT-HD
[root@localhost root]#
目标板上route和mii-tool命令使不了

楼主:

 再补充一下,主机运行winxp时,目标板去ping主机3次,在主机上用抓包软件

可以看到3个arp包。

楼主:

   问题解决了,把核心板拔下来重新插上就好了。

网友(2011-01-15):
但这是什么原因,还是不知道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