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芯片可以地址译码?

楼主(2008-11-03):
在ARM搭载一个网卡驱动芯片的时候
假如我要求地址输出是0xFFFF0000的时候,才对网卡驱动芯片的读写,
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?

多谢。

楼主:
CPLD太贵了.

CPLD太贵了.
有没有简单方法

网友A:
可以用gall,这种器件简单

可以用gall,这种器件简单

网友B:
138,13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