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散加载的一点疑问

楼主(2008-11-12):
刚写了44b0x的分散加载程序 感觉有好多*.o文件要加载 每一个都要为其确定地址和范围 不胜其烦
想了想我的硬件配置  NOR FLASH 是2M的 SDRAM 是8M的
那就不搞分散加载了 改改初始化程序 把所有的 RO RW ZI区 全部复制到
RAM里不就可以了? 反正RAM比ROM大很多嘛

菜鸟YY 请高人指教 这个想法可行否?

网友A:
这样的

分散加载用在特殊要求的情况。比如在有片外SDRAM还有片内SRAM的情况下,希望某些程序和数据放在片内。
一半情况用简单加载就行了。就是设置一下RO和RW。

不需要每个.o都去确定地址呀。只确定那些要特殊对待的部分就行了。

楼主:
RE

楼上的大侠
    我看的资料上说 分散加载所有*.o都要定好地址啊

    ADS1.2里面  ARMLINKER设置选项中
    选simple的话  有RO RW可以让你自己设置
    选scattered的话  RO RW不能设置了  但是RO看起来好像被默认为0x8000
    难道说 我没有设置的*.o文件的RO都在0x8000 ?而且RW没有默认值

    书上推荐说用scattered好 simple只是用来调试方便····
这个有点晕  今天写了个scattered文件试试  ·····果然程序跑飞了
还是有问题没搞清楚啊

网友A:
看点正经的资料

例如:
    清华的《ARM体系结构与编程》的连接器部分。
    ADS1.2的linker手册。在安装文件里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