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++中的ambiguous问题,高手请教

楼主(2008-11-14):
class a
{
 protected:
   INT8U m;
   void Inita(void) { m=0;};
};

class b:private a
{
 void Initb(void) { m=0;};

};
class c : private a,private b
{

 void Initc(void) { m=0;};
};

变量m ,在B中自己内部用。在C中自己用。

如果在C中用m,会提示 ambiguous 错误。
不明白???
C中的m,就是从A中继承来的,
B中的m是私有的。

网友A:
最佳访问匹配先于可访问性检查

C++成员(数据或函数)访问规则:在检查一个成员的是否可访问(public, private等)之前,首先必须确定成员的最佳访问匹配。只有在确定了最佳匹配之后,才检查可访问性。

在你的程序中,两个 m 具有相同的匹配程度,所以就无法确定最佳匹配(这就已经是ambiguous了),因此永远也不会检查到 m 的可访问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