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vi移植只要改Makefile可以了么?

楼主(2008-11-15):
我根据网上些的改了3处和交叉编译器有关的Makefile,then  make 没有报错.
我把生成的vivi 用sjf2410.exe工具烧写的nand flash里了,结果在超级终端上没有看到vivi的打印信息.
 请教各位怎么做?

网友A:
如果使用2410,一般的应用vivi没必要修改,直接拿编译好的目标

烧进去就可以了

楼主:
我用是2410

烧进去后 超级终端没有任何显示

网友B:
你是烧写进Nand还是Nor?必须搞明白这个啊!

楼主:
是NANDFLASH

1 板子上有一块32M的NAND FLASH,我通过make menuconfig看了vivi的设置,它默认就是nand flash启动。网上有说是要去掉ECC,我把这选项去掉了,编译通不过了。
2 环境:redhat9.0(vmware)+arm-linux-gcc 2.95.3
我等于把vivi 解压后就修改了3个Makefile的文件后就直接编译烧进去了。

3 我的板子是好的,因为我用开发板自带的vivi可以烧进去并运行。

4 最后想问下 编译出来的应该是vivi还是vivi.bin?
谢谢兄弟们能帮忙。

网友C(2011-05-19):
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,显示不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