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~~~要做项目请推荐一个ARM+液晶组合~~~

楼主(2008-11-17):
我要做一个项目,要接收8个传感器的信号,想用ARM+LCD+触摸屏的方案,LCD用来显示软件界面,界面里主要是显示4-6个数字仪表,还有几个按钮,触摸屏来控制按钮。
主要是在考虑尽量低成本下,要求稳定。
LCD需要12寸左右。LCD12寸的话,会不会屏幕响应很慢?要求是要快些,因为是模拟的数字仪表。
不知道有没有什么ARM板推荐,附详细教程的?或是方案推荐?
谢谢各位~~~~

网友A:
回ARM+液晶组合

12寸的屏,多大分辨率啊?

网友B:
800*600

12.1寸的屏多是800*600,

能驱动到800*600,估计只有EP9315 AT91SAM9263级别的了.

网友C:
我有合适的方案

这是ARM+14.1寸屏的推荐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on/item_detail-0db1-14802108d22011807c5a924556a3ce9a.jhtml
这是10.4寸屏套件的推荐: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on/item_detail-0db1-33691a62051659496e361213c2dc48ac.jhtml
 相关链接: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on/item_detail-0db1-33691a62051659496e361213c2dc48ac.jhtml

网友A:
S3C2440+SM501的方案不可靠

S3C2440+SM501这种一百年前的方案还拿出来说,可以说没一家能做的稳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