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lashpgm 烧写失败

楼主(2008-11-18):
各位高手:
       小弟使用flashpgm 烧写FLASH时,出现feild blank提示,之后烧写出现Address 00000000 Failed to program。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出问题之前烧写过2-3次.

网友A:
回复楼主

楼主的问题,你可以先读一下Flash ID.如果ID读不出来.一般就可以断定为Nor flash出问题了.如楼主说的Nor flash坏的可能性比较大.给予更换可以解决./

网友B:
我的经历

我也曾遇到过,换个烧录软件H-flasher.然后下载配置文件,然后不停的尝试,然后就烧录成功了.我的经历是这样的.呵呵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