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/OS-II上能运行Javascript等脚本语言吗?

楼主(2008-11-19):
各位高手:UC/OS-II上能运行Javascript等脚本语言吗?

网友A:
好像能

好像能运行MFC,还有FRAMEWORK,

楼主:
谢谢楼上,

其实我就想从网页输入几个数据,然后用以太网发送到服务器中,知道要用HTML表单来做,各位指点一下具体怎么弄啊?比如<form>表单中的action="..."这一项需要写接受数据的服务器的URL,这个URL该用什么?是什么?谢谢!

楼主:
唉,惨了:(

<form>表单中的action="..."这一项需要写接受数据的服务器的URL,或是像.asp或.cgi这样的程序,而这些程序需要在一些像IIS这类的WEB服务器上才能运行,可是UC/OS-II没有这样的WEB服务器以及相应的脚本引擎,到底该怎么办呀???
难!难!难!

网友B:
LS

太牛了.
LZ只要看看HTTP协议就够了,不需要实现JS,而且JS和ucos毫无关系.LZ只要根据相应的HTTP数据包,修改里面的部分内容就行了.对ARM来说,JS语言也好,网页内容也好,只是一些数据报.
我用ARM7做了一个小服务器,IE和它的交互,就是通过修改数据报完成的.

楼主:
谢wlq_9 ,

你是说就用HTML来完成,就是把要传递的数据加到HTTP报文中来发送?
如果是这样,那我在网页上用什么把要设置的参数值输入进去呢?
如何修改数据报呢?

网友:
我用UCOS跑VISTA...

引用 网友A:
ARM 论坛 ←返回版面

2楼: 好像能

好像能运行MFC,还有FRAMEWORK,

网友B:
最近在ucos

上跑了个虚拟的win7,那个爽啊!
简单说:arm里面做个web服务器,里面存一些表单什么的,并且表单命名是固定的.IE访问ARM的时候,你将网页发出去.IE返回数据的时候,你根据表单名获取IE输入的值.......

网友C:
java脚本是在浏览器中运行的

所以需要做一个浏览器,而不是web服务器

楼主:
TO:wlq_9

你说的:“IE返回数据的时候,你根据表单名获取IE输入的值.......”,实现这一步需要依靠CGI或ASP这类程序吗?

网友B:
自己

写段最简单的CGI小程序,甚至都可以不叫CGI,就是段最简单的简析程序.
关键是根据各种变量(比方表单,文本输入框等等)的名称做处理.

楼主:
谢谢wlq_9,

就是说自己写一段解析程序,将浏览器发送过来的HTTP报文中的自己需要的参数根据其在表单中的名称提取出来,这样就完成了交互,我这样理解对吗?
如果是这样,那么这段解析程序实际就是自己写的一个函数而不是CGI了对吧,那么<form>表单中的action="..."这一项我要写什么呢?

网友D:
呵呵,不用脚本!

你只要用有TCP/IP协议就可以了,然后用浏览器做个表单(这个很好做),提交后就能收到一个HTTP协议的POST协议,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字符串,你分析出来,就可以提取出发送的信息了!
不用什么脚本的!

网友D:
大概就是这样的!

POST /reg.jsp HTTP/
Accept:image/gif,image/x-xbit,...
...
HOST:www.nit.edu.cn
Content-Length:22
Connection:Keep-Alive
Cache-Control:no-cache

user=jeffrey&pwd=1234

第一块是头,不用管他
空行后面是数据,用&号隔开,等号前面是名称,后面是你输入的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