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侠:DDRII SDRAM的读写问题

楼主(2008-11-21):
在测试过程中,由于程序的最大速度只有5MEG,所以用程序驱动时钟,最快也就2.5MEG,对DDRII的读写很不稳定。请问有没有大侠用过速度较低的MCU对DDRII SDRAM进行读写,比如K4T1G084QC,或者能提供DDRII的读写源码让俺参考一下。谢谢!

网友A:
ddrII 频率有最低要求

从硬件角度看,ddrII 有最低频率要求,不然刷新周期都满足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