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给推荐个ARM芯片。

楼主(2008-11-21):
能够跑LINUX操作系统,串口,网口,USB口等一应俱全,还要有不低于12位的AD两至三个。
最好是把STM32和三星2410的有点集合到一块的ARM芯片。
有这种芯片吗?

楼主:
还没回应的,是没人知道还是论坛板块人气不行?

网友A:
S3C2450S3C2451

网友B:
EP9315

EP9315的ADC是12位的.

网友C:
推荐YC24405.1

YC2440-F-V5.1相比3.x版本配套的wince软件包主要增加了2部分功能:
1、增加按键和led灯的驱动,以及evc下的控制测试程序,带源码,用户即可以直接用板子带的6个按键,控制wince下的上下左右选择操作,也可以在自己的应用程序里面自由调用得到按键的消息!
2、增加DM9000百兆网卡驱动,以及修改mac地址的实现方法,带源码。

注意:
Linux软件部分:采用优秀的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utu-linux,基于linux2.6内核,正式升级为2.6.24内核版本!提供移植好的u-boot!! 提供三套移植好的GUI供用户开发学习使用:Qtopia PDA Edition;MiziGUI;OpieGUI。提供中星微301系列芯片的USB摄像头在LCD显示视频,网络采集视频等程序。utu-linux系统的发布、升级等工作由扬创科技主持维护。
详见: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on/item_detail-0db1-f93c885b6bbcee56c7863363c5781e80.jhtml

 相关链接: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on/item_detail-0db1-f93c885b6bbcee56c7863363c5781e80.jhtml

楼主:
S3C2450S3C2451在百度上都找不到介绍

网友D:
LZ 如果不是老手 尽量不要用比较新的器件

网友E:
你都用2410和STM32的哪些功能呢?

你都用2410和STM32的哪些功能呢?能否详细点?

楼主:
回复楼上

STM32除了CAN现在还没用到,差不多都用到了,但STM32不能跑LINUX,不能实现文件管理和彩色界面以及网口,2410可惜AD精度太低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