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ARM和ucos_ii中运行VC++源程序

楼主(2008-11-23):
我想在ARM和ucos_ii中运行VC++源程序,ARM支持C++,但原先在PC机上开发的VC源程序是有库的支持的,ARM支持这个库吗?只需要把VC源程序嵌入到ucos_ii中就可以了吗?

网友A:
不行吧.wince应该会方便些

网友B:
re

ARM不支持C++..只支持汇编..

网友C:
LZ说的是MFC库吧?

比较宠大,想移植到ARM上可不容易.其中还大量调用了win32的API, 涉及到了大量的win32特性,要想移植,恐怕先要实现一个windows了.
如果是不使用MFC的C++程序应该没问题.

楼主:
ADS可以支持C++

ADS含有C++编译器,听说VC++的程序可以编译成一个包,这个包含有所需要的库,但我在ucos下要运行这样一个编译后的文件,好像不行吧?如果是在源文件中包含一般的C++程序应该是可以的吧?

网友D:
有MFC你就别想移植,死了这条心吧

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