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FT显示问题

楼主(2008-11-26):
TFT显示图片,图片信息以数组形式放到另外的文件。可以明显的看到由上至下刷新过程,虽然速度很快,但是仍然可以明显的看到过程。
我想改善但是没有效果,提高频率11.0592改成11.0592 * 4,结果程序跑飞,纳闷中;
提高时钟TFT寄存器时钟,但由于调用别人包,没有找到设置的地方。

请问还有什么方式,或者能指点如何去做,还有能否达到看不到刷新过程图片显示?
S6D0129 + LPC2220.

网友A:
可以用两个显存,对其中一个显存写完后再切换。

如果这还不行的话,我做了块arm9的板子做显示决对没问题。

楼主:
关于2个显存

这个能再讲详细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