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RM9的指令执行速度(2440)

楼主(2008-11-28):
小弟有个问题不太明白,向大家请教:
就如2440外部总线频率:100~133MHz ,那主频假如在400MHZ下跑的话,外扩的FLASH或SDRAM的速度应该达不到吧,这样指令应该不会在400M的速度下执行吧,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?那实际能跑到多少M呀。

网友A:
在打开cache的情况下

这个速度很难说。

网友B:
菜鸟瞎说几句

如果CACHE命中的话,那么就达到了最快的速度,也就是主频速度。
如果没有命中的话,那么就得去访问存储器了,速度自然就慢下来了。
当然,程序的执行都有局部性,不可能每次都必须去访问存储器,所以在使用CACHE的时候速度还是很快的。

网友C:
任何系统都会有“瓶颈”,而宣传往往只挑最好的说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

那看来在打开cache的情况下,主频在400M的时候,实际指令执行速度平均达到300M是没问题了(包括跳转的延时)。呵呵。

网友D:
不知ARM926-EJS改进没有?

听说926EJS是哈佛结构,指令分支预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