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40板子难画吗?

楼主(2008-11-29):
做arm9硬件是我的一个梦想,以前因为工作没有这方面的需要,一直没机会接触。现在终于要用arm9了。
从protel99se到AD7我跟着升级每一个版本,也画过不少板子了,基本上单片机系统的双面板,个人感觉水平还可以,不过没有高速板的经验。orCAD和PADS也都装了但是没用过。不知道画2440的板子用protel能不能胜任,有用protel做的吗?是不是要换个工具呢?如果转PADS的话,五年protel经验再从头学习PADS会不会很难?
虚心请教前辈和高手!

网友A:
可以画,没问题,一般的6层已经是很稳定啦

网友B:
我就是用PROTEL99画的

9200和9261的板子都是用PROTEL99画的,没什么太麻烦的,四层、六层板足够。

就是BGA封装走线稍微注意点,其他没什么

楼主:
re

感谢阿南和lyjbighead!
我决定试试orcad和PADS,如果短时间内不能上手的话再回去用protel。

网友C:
。。。

最好直接用PADS,不要混和的用ORCAD和PADS,orcad画原理图是很方便,你要倒到PADS格式也方便,但是当你不停的更新和改版时,发现混和用orcad和pads还是不怎么方便,直接用pads画原理图和PCB吧。
 protel画4和6层板子肯定没有问题,PROTEL讨厌的时反应比较慢,文件比较大,其他也没有什么。。

网友D:
楼上正解

最好用统一的工具,但很多都是ORCAD+POWERPCB
ORCAD还有个好处,就是很多公版都是给的这个版本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飞凌嵌入式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www.witech.com.cn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网友E:
用了PADS就不想在用99了

用layout布局,router交叉布线。

网友F:
用什么工具都可以,

但最好先培训一下高速PCB设计理论再上岗。

就好比说:“我以前杀过猪,但是没有学过医学,现在要给人开刀治心脏病,哪种手术刀快啊?我觉得手术其实并不可怕,就是纸老虎,我相信经过努力一定能开膛成功!”

我觉得没学过高速板设计理论就直接画板风险很大,也学不到什么知识,只是原地踏步,不会前进。感觉公司开发不规范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指点!

发现短期内使用orcad不能达到熟练的程度,主要是习惯不好改变,还是用protel。
跑步进入**的计划暂时放弃!以后有空再慢慢练习,正如楼上所说我现在应该看高速PCB理论。小公司一般只要能做出东西就行了。
再次感谢armecos!

网友G:
我担心的是那个BAG的芯片难焊啊……

网友B:
焊接

建议最好找专业的焊接工人进行焊接

BGA的一般一百一片,至少我找人焊移一直都这个价钱,200点以上的都是100,不多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