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如何只通过网口下载程序

楼主(2008-12-08):
各位大虾   我现在是通过串口来烧写的   因为的本本没有串口   本来是想买个USB转串口的    不过听别人说性能不稳定   有的可以烧写  有的又不能烧写。所以想请教下可以通过网口来下载程序到SDRAM吗?

网友A:
装个BOOTLOADER就可以了,

redboot、u-boot、bootrom都有这些功能。

可以从串口、网口、USB、CF/SD/HDD等上面装载程序。通过网络调试也可以telnet、 gdb等。

上述文档可能不完整或已被更新,想获得该资料的最新最全版本,请访问:www.armecos.com

更多内容,详见:
我的培训中心
我的研发团队
我的技术顾问
    文件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
    IP协议栈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
    USB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
    BootLoader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

网友B:
USB转串口一般都可以用.调试时没有串口是不行的

楼主:
回2楼:  我有装U-BOOT   不过要使用这个好象也要开串口
回3楼:现在市面上USB转串口层次不齐    从10几块到几百的都有   那我要选哪个最合适呢?  我只要能从超级终端里下载程序就可以了

网友C:
建议买力特的1 我花了100 我隔壁那家伙才45 俺亏大了

网友D:
用ftp

不知道你的内核中加载了ftp的功能没有。可以重新编译一下内核。
我一直用ftp下载程序,速度很快,也很方便

网友E:
usb转串口是没有问题滴

当然网口也行 看你的习惯和工具还有环境了

本人 使用BF-810串口转换工具 一年有余   【不是做广告哦】
没有什么问题  【也有不太好使的时候 】

交叉网线 nfs使用了 将近一年 【放弃 墨迹死】

交叉网线 ftp使用了 将近一年 不错 大家都说还可以

【板子有故障的时候 还得用串口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