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!!无线网卡移植后为什么搜索到的网络ESSID都为空。。

楼主(2008-12-09):
    移植无线网卡驱动以后,加载成功,用iwlist scanning 可以搜到一些网络,但是ESSID都是空的,而且后来自己按了AP之后居然搜索不到。。。仍旧只能搜索到一些essid为空的未知网络。。。
    有哪位大虾遇到类似问题啊??帮忙哦!!小女不胜感激啊~~

网友A:
楼主可以先用两台PC试试,玩熟悉了,再在目标板上

楼主:
??高人还得指点下哦

??啥意思呢? 两台PC机。。。
我在pc机的linux下插入网卡可以搜索到我的AP的网络,ESSID显示也是正常的设置好的那个,可是一到板子上就搜不到了。。。
我都怀疑是不是当初驱动移植的时候就存在问题了。。那可是费了好大劲的呢啊 呜呜。。。

网友A:
楼主的目标板用的是哪个驱动项目linux-wlan-ng?还是别的

楼主:
最近忙都没时间来论坛 呜呜 感谢阿南关注啊~

不是linxu-wlan-ng。。。我就是把usb无线网卡rt73芯片的linxu驱动移植到开发板后 insmod——>ifconfig up——>之后iwlist scanning 发现搜到的网络都是一堆没有essid的 而且地址都很相似。。。不对劲儿
    本来网上讲的很多的 而且看着很简单 就是搜索到网络之后 有essid 可以用iwconfig essid “”和iwconfig key“”来进入对应的网络 之后成功与网络连接 我现在没有搜到有essid的 所以没办法后续工作了。。。
     很奇怪啊 安好了 ap的居然搜不到。。。

楼主:
呜呜遇救星了!

我加你了4222583就是我!不胜感激哦!!我用的是s3c2440的 应该差不多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