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下想用QT,是不是需要把QT的库做到文件系统里?需要那些库

楼主(2008-12-09):
LINUX下想用QT,是不是需要把QT的库做到文件系统里?需要那些库?
谢谢...

楼主:
这方面的介绍很少,大部分是做好的文件系统..

网友A:
其实很简单

根本不需要打包进系统,只要把库拷贝到一个目录下。当然前提是的文件系统必须是yaffs2或者jffs2。

然后设置库的路径就可以了。

库需要qte下面的库或者网上有些**说的。

网友B:
Qt需要打包进文件系统

依照QT本身的提示就可以了.
缺什么拷什么.

库基本的应该只有:Core, Gui, Network.外加一个中文字库,就可以了.

楼主:
谢谢twicave...再弄弄...

依照QT本身的提示就可以了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是编译错误中的提示?
谢谢..

网友C:
缺什么拷什么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