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开发,仿真器是必须的吗

楼主(2008-12-09):
    ARM开发时仿真器是必须的吗?在哪些地方要用?BOOTLOAD下载,内核调试等,还有呢?
    想买一个 J-LINK V6, 不知道这个如何啊,大家给点意见。

网友A:
有仿真器,在调试硬件和前后台系统时将非常方便

网友B:
仿真器在排除非常见故障时很有效

还是就是有了仿真器,能加快开发进度,
为什么?
下载程序很快呗,还能看到想看的一切.

网友C:
有仿真器开发方便

有了仿真器开发快很多,不用烦,最好用ulink2

网友D:
JLINKV6很不错

全功能JLINK V6 ARM仿真器J-LINK(ARM9开发板,ARM学习板用)
 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on/item_detail-0db1-025c49f2056344c2bd956bce52ed72d3.jhtml
 相关链接: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on/item_detail-0db1-025c49f2056344c2bd956bce52ed72d3.jhtml

网友E:
iar+jlink v6

速度无敌.
iar不如keil方便?不觉得!各有优缺点.
ulink2不如jlink v6实在,前一个只能用在专用平台,后一个乎适用于所有平台.
iar比keil好的地方在于换平台方便:iar for 430,iar for avr,iar for 51,iar for avr32,iar for arm........

一般来说,用wiggler+h jtag也足够,就是速度慢点.

网友B:
楼上的这个总结性发言有道理

楼主:
但是笔记本没有并口啊

    但是笔记本没有并口啊,wiggler用不了,麻烦。
    所以才想买个仿真器
    谢谢上面朋友解答哈

网友F:
都是天价软件,一般人用不起......

网友G:
为什么说IAR不方便?!

感觉IAR用起来很方便啊。。。

网友E:
11L

iar可以打插边球,因为它有30天全功能试用版和代码限制版。前一种可以合法用,而不涉及版版。
keil好象只有代码限制版。
要免费,用GCC。

网友E:
ads

移值到keil和移值到iar工作量几乎都一样!
只能说你比较熟悉keil而也!我以前主要用keil c51和iar for 430.
ADS用过一年多,现在全部转到IAR下来了.说真的,用了几年的keil c51,我觉得keil做的很烂.看看它的编辑器和编译器bug,几十年都不改.
事实上以前的ads转iar/keil也好,只要你对arm很了解,自己花点时间看看编译器的PDF,转换起来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.现在玩ARM9的人有多少人在用keil和iar之类的?用ADS也只是为了熟悉一下芯片的外设.大部分时候,都在和GCC打交道.

本本也很方便,有pcmcia转串并口卡,express转串并口卡卖,转出来的串并口和原生的一模一样.

网友E:
嘿嘿

俺用的是nxp21**和nxp22**.
ARM9用的三星24*0+linux.我觉得跑跑官方的ADS下的代码就足矣,搞到keil下,除非你是要用ARM9裸奔。
LS一个都没猜对。

网友E:
争iar和keil

毫无意义,只是个人习惯问题.
最开始我打算不用ADS,而用keil/iar之一时,主要考虑到了,一是版权问题,keil没有iar那样的一个月试用版.如果有什么版权纠纷的话,这点还是很重要的.二是keil+hjtag一开始的时候有些问题,中间keil还封了rdi,虽然可能通过PJ来支持,但我不会冒险干这种事情,公司小,只有一个jlink,其它都是wiggler,得考虑到大家都能用.当然现在keil又开放了RDI支持.

不过,我努力这两个都不用,而使用GCC.毕竟,这两个软件都是收费软件,成本不低.

网友E:
LS

的,不想和你争。
如果你认为IAR是小公司,我无话可说,事实上之前的keil才是小公司。
能够象iar一样,把产品线做得如此全,而且经过多年市场的检验,生存下来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。
其实,你竟然认为iar是STM32推出来的,偶就相当无语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或许,在你眼里,keil才是一家非常棒的公司。那我只能说明这是你的项目经验决定的。事实上,这方面的公司很多,远非iar一家,keil那时候还太小。。。。。。。看看keil吧,它现在除了个外皮,原来的编译器都被ARM公司扔掉了。但是,现在有了ARM公司的后台,前途或许会相当光明。但是希望它别再走SDT,ADS的老路,用几年就被淘汰掉。

看看几个大的半导体商,ti/st/atmel...哪个公司不是同时和keil/IAR合作?象atmel,iar还专门合作搞了个iar for avr32.

LS,不要因为国产开发板的事情,来看待一个市场。国内买正版的瘳瘳。

WINCE并非不好,但不是嵌入式都用得着。如果说手机,wince完全没有市场,有也只是WM.何况现在的大头还是挪**鸭的SB和linux(moto和google)。相反,linux在哪个方面都有一脚。

网友E:
为别人的事

瞎热心。
我继续我的iar+gcc,LS继续你的keil+wince.
哪天换工作了,说不定偶也会用keil也会用wince.LS也说不定会用iar,会用linux.
反正arm,iar,ms赚钱了都没我们的份。

网友H:
俺不用 俺是山寨 俺怕谁

网友I:
俺从来只用烧写器,不用仿真器

仿真器太麻烦了,看个变量还要选来选去的,不方便。
我都是编译好了,直接往目标板上烧,烧好了按个RESET,开始运行,把我要的东西统统打印到串口上来,直观得很。

网友J:
要说快,crosswors+wiggler非常快

要说快,crosswors+wiggler非常快,

调试速度比IAR+HJTAG+wiggler,MDK+HJTAG+wiggler快很多!

调试速度给人感觉非常爽,不像IAR,KEIL有停顿感.

也支持STM32,

可惜国内用的人比较少

网友K(2009-01-17):
有钱

有钱找爽就买仿真器
没钱凑合用就用并口板

不过jlink又降价了.我买的时候500

网友L:
wlq_9

赞同wlq_9!!

网友M:
我觉得裸机应该不用仿真器!!!

网友E:
最近

折腾了一下.
eclipse+GNU arm+JLINK(GDB),除了JLINK要花钱外,开发环境都是免费的,而且JLINK是用GDB方式调试的.也可以用openOCD+wiggler来代替,就是速度慢点,但是成本就相当低了.
现在taobao上的j*l*i*n***k价格已经低于100了,固件和电路都能在网上找到,再配上s*e*g*e**r的软件,无敌了!
全免费的环境建成了........

http://www.yagarto.de/index.html

网友N:
100yuan jlink???在哪儿?

网友O:
大侠们看一下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啊

 OpenJTAG调试器V2 USB转并口 USB转串口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tem_detail-0db1-edb5e9d0717afb1b6c5a3433cacaf2ee.jhtml

网友P(2009-12-26):
问一下,仿真器对于裸奔才有用吧?不裸奔的话仿真器有用吗

网友Q:
作用不大,我就买了一款仿真器,没太大用

网友R:
GNU,uboot直接DOWN到SDRAM里边(链接时配置好各个地址),然后在uboot里边go过来

不用每次都烧写flash,等完全调试好以后,修改链接脚本,重新编译,然后得出的目标文件烧到flash,O了

网友S:
调试阶段,基本都是通过串口或网口下载到ram中,运行。。
通过串口打LOG。仿真器?也就是刚开始接触的那时候用过

而对于flash的烧写,比如nor或nand,是通过bootloader直接烧写(下载则是网口)

网友T:
有碰撞才有火花
小弟受教了!谢了

网友U(2010-03-08):
用GCC/?:dizzy:我现在用的是IAR,MDK还没用过听说仿真很强,主要还是个人习惯,我觉得

网友V:
KEIL 和iar看个人爱好啦!

网友W:
具统计调查发现目前keil用户最多,IAR次之,然后才是GCC。所以不管怎么争论,实际数据摆在那里。 至于怎么选,确实看个人爱好,两个工具差别上真的不是很大。都是很好很强大的工具。

网友X:
具统计调查发现目前keil用户最多?哪个机构统计调查的?
Keil这个软件怎样,看看Keil支持的芯片类型就知道了,Keil在被ARM收购之前除了支持51、C166几种MCU,品种少得可怜。
再看看IAR支持得芯片,就会明白。

当然这里主要是讨论进行ARM开发仿真器是否是必须得,个人认为:如果你对你得编程水平已经很高了,你可以抛弃仿真器,进行盲调。否则,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搞个仿真器。

网友Y:
按照刘大脑袋的话, 不是必需的

网友W:
42楼的我也不跟你争什么,我那个调查发现,我确实是当时看了一个第三方的调查数据,不过现在记不清了。这个不重要。说了主要看工程师的喜好。至于两者支持的芯片,你可以去看看现在的KEIL工具支持多少芯片,你不能老拿以前说事,以前KEIl支持的少,但是人家在不断的发展中嘛。

网友Z(2015-11-29):
我只知道ARM Cortex-M系列需要像Jlink这样的仿真器,其他了解不到,我做的高压供电电机驱动板子还需要把仿真器隔离起来,才安全调试;
下面是隔离板;

网友AA(2016-02-02):
怎么没有讨论trace32和DSTREAM的?

公司研发基于ARM的GPS 北斗芯片,不用仿真器根本行不通,数据处理太复杂。

目前大部分研发人员都使用trace32,相比较而言,他们一点使用keil的兴趣都没有,都说trace32最好用,没有之一。

最近要扩大研发队伍,新购置一批仿真器,除了trace32,还有哪些好用,请大侠们推荐一下,谢谢

trace32有点太贵了吧,一套全license好像10多万,每个人配置一个,就是几百万,有点太不对劲。过去人少,每人一个trace32没问题。

网友AB:
硬件仿真器可以调试用,知道哪里出问题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