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40接TFT液晶屏的问题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8-12-14):
没有显示,可能硬件也可能软件,请先排除硬件问题后再说

把你的图贴出来,LCD的驱动芯贴出来。

楼主:
re

加了一个TCON板,已经调试出来了,能够正常显示了,但是颜色有一点偏白,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

网友B:
帖个图看看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