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断电能保证芯片复位吗?

楼主(2008-12-11):
我这个复位电路因为没有加电容,所以上电的过程中不会复位。
如果程序跑飞以后,我把芯片断电,然后再重现加电,芯片会复位吗?我理解的是断电后,芯片的配置信息都丢了,应该复位了吧

网友A:
上电复位和你说的复位不是一回事

你这个电路用AT89S51的话,上电后单片机死机

某些带内部复位电路的可以复位成功.

网友B:
呵呵,不能复位.楼主对处理器的复位还需继续学习理解

网友C:
不一定,取决于你的片子的特性。

网友D:
...

 写错了,应该是LZ,你说:如果程序跑飞以后,我把芯片断电。。
 你怎么知道程序在哪怕跑飞?和跑飞到哪里?如果你知道那还用这种方式断电解决问题?。。。

网友E:
RE

有的片子对复位信号的定义是
   复位脚上出现 高(或低)电平信号 超过N个时钟周期   片子就可以自己把PC强制到 0X0地址去运行 ···
  大概满足这个条件就能复位吧 看看芯片资料怎么说就可以了吧
菜鸟见解 ··· 表轻信··

网友F:
hehe

明镜本无尘,何处惹尘埃

网友G:
哈哈,上电复位也模拟的

我明白这个意思,楼主复位电路用在实际中是不行的,比如你断电100MS,这个时间足以让CPU的状态机跑飞,假如但是你的充放电常数是1S,如果你再上电这时候就复位不了,形不成上电复位了,所以一个复位电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,需要模电知识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