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9换单片16位数据线的SDRAM

楼主(2008-12-12):
请教各位高手,
   请问一下,ARM9以前用的是两片16位数据线的SDRAM,现在想只用一片,除了BOOTSTRAP和U-BOOT需要修改环境变量,并改成THUMB模式外,LINUX内核需要编译成THUMB模式吗?

   谢谢!!

网友A:
不需要

THUMB模式吧。不是因为外部用了16位线,ARM核就得16模式。
配置代码部分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谢谢

谢谢楼上的兄弟

楼主:
还是有点不明白

但还是有点不明白,代码都是32位的,单片SDRAM是如何跑。因为我的理解是两片同一地址处16位组成32位。

网友B:
RE

数据的最小大小是一个字节的空间  32位是一个字 其实是4个字节组合在一起
一般字对齐的话 比如说地址是  0x00000000 到 0x00000004 是一个字
0x00000000 到 0x00000001 只有一个字节

用SDRAM 16位的 跟处理器是32位不存在没法跑  把地址线接对就可以了
看看讲MEMORY的章节就知道了

貌似说的乱七八糟的··· 你表当真

网友C:
你们两都错了

只需要修改内存控制器为16bit带宽,其他不用动。
和32位没区别。就是速度稍慢。

网友A:
LS

他没说改没改容量,没说改没改地址,因此,偶只能建议他自己改配置代码部分。

网友C:
总线模式和代码模式没关系。

你搞混了。

网友B:
RE

恩  是跟代码无关啊   硬件的地址连线 和 MEMORY初始化设置好就行了

网友D:
意思说接16位的但还可以跑在32位?

网友E:
总线2次读1字

网友F:
re

应该是把SDRAM控制代码改一下就OK了,32位的数据读连续2次,是这样吧?

网友C:
没错,是硬件逻辑完成的,不用你操心。

只需设置sdram参数就行了。
俺们04年就这么干了,当时,还有人担心搞不定呢。
其实很简单。

网友G:
SDRAM比flash要麻烦的多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