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关于网络端口被上位机强行关闭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13):
有谁碰到这样一个问题,我有一块板子通过网口向上位机传送数据,当上位机程序没运行,板子是隔一段时间去重连的.  现在发现他一直这样重连一段时间后自动掉线.连PING都不通了.就象网口被什么关闭了一样.我把重连的时间拉长,他掉线的时间相应的也拉长了.   这个是接在局域网里的才会,我把板子和电脑直连就没有这个问题.

有谁知道这里面的原因??    是被路由器关闭的吗?

网友A:
路由器开了防DoS功能

网友B:
为什么这样设计?

如果用udp的话,没有关系,数据丢出去就不管了,
如果用tcp的话,最好把下位机设计成server,上位机主动去连接。。。

楼主:
哦 好的

多谢各位了    我现在是这样的     在下位机里加了一个PING功能,发现掉线就重起网络模块。

今天再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