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RAM的数据脚排列顺序

楼主(2008-12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。

D0-D16可以全部乱序。
sdram初始化仅仅对BA0,BA1,A0-A13,cas,ras,cs等控制信号。

网友B:
可以,老外的板子,经常能看到这种现象

网友C:
D0-D16可以全部乱序

不需要分组处理?

D0-D7,D8-D15两组可以与arm的不必对应,只要不跨组就好 -- 这个比较好吧?

是不是组内可以随意调整?

网友A:
忘了byte模式了。确实得分组。

UDM,LDM 分别对应两组,这两组也可以呼唤。

网友C:
UDM,LDM 分别对应两组,这两组也可以呼唤

如果d0-d7 和  d8-d15 互换了, ldm udm 也要对应吧

网友A:
应该是,但也可能不用。保险期间,还是对应起来。

网友C:
应该是,但也可能不用

可能不需要.

即便是 ldm 对应到 d8-d15, udm 对应到 d0-d7, 仍然没有问题的.

网友D:
RE

地址线也能这么搞吗?
51上的地址数据复用线也可以吗?

网友C:
地址线也能这么搞吗?

应该不可以.

sdram初始化需BA0,BA1,A0-A13,cas,ras,cs等信号

不过不知都是否可以通过软件调整 BA0,BA1,A0-A13.

cas,ras,cs 这些信号应该不能通过软件调整了

网友A:
确实可以,不过你得对sdram相当的了解。

楼主:
我认为分组好点

分组应该问题不大,至于地址线能不能换,从结构来看,低8位换应该没有问题,高位是分页线,还是谨慎一点

网友C:
低8位换应该没有问题

低 8 为对突发访问是否有影响 ?

网友E:
没人敢做这个实验

网友F:
只要保证写入和读取的地址是一样的就行。。。

只要保证写入和读取的地址是一样的就行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