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阿南)STL不能在编译阶段使用?

楼主(2008-12-17):
编译工程的时候发现包含stl的部分无法正常运行.

很简单的写了一段测试代码在main函数中执行却是正确的,如下:
list<int, allocator<int> >l;
l.push_back(10);
l.push_back(11);

int i = l.front();
if(i) i.push_back(12);       //防止被编译器优化掉前一句代码.
else i.push_back(13);

l.pop_front();

int i = l.front();
if(i) i.push_back(12);       //防止被编译器优化掉前一句代码.
else i.push_back(13);

以上代码执行毫无问题.

接下来,定义了一个包装类,和一个静态变量:
class TFake
{
    public:
        list<int, allocator<int> > l;
        TFake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.push_back(10);
            l.push_back(11);
        }
};

TFake f;

然后对f进行操作.发现无法通过了

    int i = f.l.front();
    if(i) f.l.push_back(12); 舑
    else f.l.push_back(13);

    f.l.pop_front();
    i = f.l.front();
    if(i) f.l.push_back(12);
    else f.l.push_back(13);

难道stl无法在编译阶段使用吗?这应该和内存分配有关.编译器如何处理编译阶段静态变量的堆分配请求呢?

楼主:
其实不是STL的问题,

问题是编译器如何处理编译阶段的堆分配.

比如定义了一个类,
构造函数中对实例进行了初始化,
如果你声明了静态变量(该类的实例)
ads1.2 不会对这个静态对象执行构造函数中的初始化工作.

谁有RealView可以帮忙测试一下。realview是否改正了这个bug.

附上一个很简单的测试代码:
class A
{
    public:
    int  a;
    A() {a = 10;}
};

A sa;
extern "C" void Main(void)
{
    if(sa.a)
    {
        sa.a = 12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sa.a = 13;
    }
}

网友A:
静态变量初始化呢?

程序有问题,跟编译器无关

楼主:
代码问题?没看出来啊?

上面就10几行代码,我又看了一遍,没有发现问题啊.

网友B:
自己去读编译器手册吧

这里用C++的不多。

网友C:
C++不会,看热闹

c++完全不会。。。看热闹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