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RM9的应用领域!

楼主(2008-12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视频,音频

楼主:
如果在工业控制方面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呢

网友A:
看你控制什么了

以及如何控制?
简单的用单片机或者PLC就行了。
如果有大规模算法之类的那就得用好点的处理器了。

楼主:
想学习一下ARM9

可是总是无从下手
学完这个我要用它做什么呢!
这个是我的疑问

楼主:
主要是想学一下操作系统

操作系统是不是只有在ARM9这样的片子上才能好点?

网友B:
还可以用来教学、做开发板。

楼主:
楼上什么意思?

网友C:
当您觉得8位单片机不适合于该应用时,您就会把目光转向

比如对速度的要求,比如对程序Flash的要求等等.

楼主:
明白了!谢谢指点

楼主:
mini2440+NEC3.5寸触摸屏arm9开发板/学习板

想购买这块板子学习,怎么样

楼主:
这几天看看这方面的资料!

感觉又有点雾水
比如说,操作系统在什么情况下用
那种芯片适合使用操作系统,或者说什么样的项目适合使用操作系统

网友D:
工业上ARM9用的少

工业上ARM9用的很少,工业上用到CAN总线的挺多,我曾经找了下ARM9的带CAN的貌似不多,我们做的东西都是用的ARM7的,飞利浦的LPC系列就可以了,一般来说,速度再提高好像也用不上。。。。

楼主:
我就是想用它做个驱动液晶的界面

想做个人间互动操作的界面
可以省去买现成的HMI的费用,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去编写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