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关于at91sam9260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19):
    我的板子用得是atmel的9260,要在nandflash里烧入bootstrap,现在bootstrap总是有问题。
    1、无法加载U-boot,我写了个控制led闪烁的程序代替uboot做测试,将他烧入nandflash,由BootStrap加载。led未闪烁,(这段测试程序肯定没问题,我用sam-ba初始化sdram,将它拷入sdram,BootStrap直接跳转到sdram运行是没问题的。)
    2、在bootstrap作led测试。将led亮的程序放在后,led未亮。发现程序在从nand拷贝镜像到sdram这段循环中出不来了。它检查每个块都是坏块。我怀疑是nandflash初始化这段程序的问题。公板的nandflash用得256MB的,我们用的是个32MB的。
    3、这个板子没有JTAG。

各位高手指点下到底是哪的问题,现在我很茫然。谢啦、

网友A:
配置一下烧写程序。

楼主:
回复2楼

    烧写程序写好了,根据我们班子的情况,改了下地址线,和设备型号,nandflash块的总数。别的默认。(改自AT91SAM9260EK)

楼主:
具体的改法

我的开发班的硬件:
MCU at91sam9260
SDRAM MT48LCM32(32MB 32bit)
NANDFLASH K9F5608DOC(32MB)

遇到的问题:
我移植的BootStrap无法正常工作。
针对我板子对BootStrap进行了如下修改。
一、因为我用的sdram是32M的,用了12个引脚,所以将AT91C_SDRAMC_NR_13改成AT91C_SDRAMC_NR_12。
 sdram_init(     AT91C_SDRAMC_NC_9 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91C_SDRAMC_NR_12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91C_SDRAMC_CAS_2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91C_SDRAMC_NB_4_BANKS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91C_SDRAMC_DBW_32_BITS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91C_SDRAMC_TWR_2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91C_SDRAMC_TRC_7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91C_SDRAMC_TRP_2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91C_SDRAMC_TRCD_2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91C_SDRAMC_TRAS_5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91C_SDRAMC_TXSR_8,            /* Control Register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MASTER_CLOCK * 7)/1000000);    /* Refresh Timer Register */
二、将nand_ids.h中的nandflash参数改成{0xec75, 0x800, 0x4000, 0x200, 0x10, 0x0, "Samsung K9F5608U0M 32MB"}。

三、将JUMP_ADDR的值由23F00000改成21F00000。

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。谢谢大家给予帮助。

网友B:
最好找个仿真器调调

网友C:
检查nandflash的启动地址

1. 既然在SDRAM能正常运行,而烧写到nandflash后就不行,那可能是nandflash启动地址不对,无法讲nandflash的程序镜像到SDRAM中。
2. 格式化flash。
你是用什么来烧写flash的?

网友D:
记得好像9260有bug

记得好像9260  rev A 版本的从nandflash启动有bug, B可以。仅供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