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指令是什么功能

楼主(2008-12-19):
C++代码编译后看汇编,发现有如下一条

  STRNV R14,[R10],#BFF

到处都找不到该指令是什么功能?

哪位高手指点?谢谢!!

网友A:
str你肯定知道

nv是条件执行码0b1111,
在v3以前的arm中表示该指令从不执行(NeVer)
v3和v4指令条件执行域为此值行为不可预测
v5后条件执行码0b1111用来编码后来增加的无条件执行指令
其他的应该不用说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