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】用ARM9做音频播放控制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19):
想在SC32440开发板上,基于uCLinux环境,实现对SD卡中的音频(MP3,WAV)进行解码播放,并实现一些简单的控制。以前做过基于C51单片机+硬件解码的方案,但刚开始接触ARM。

1、需要实现对MP3的解码,播放wave,选择那一个开源播放软件比较合适?
2、如何在程序里调用现有解码软件?需要对内核做怎样的配置?
3、如何实现开机自动运行程序?

谢谢!

网友A:
现成的开发板都有现成的实例,看说明书即可

网友B:
用linux,别用uclinux,直接看源码自己改程序就行乐。

楼主:
RE: 用linux,别用uclinux,直接看源码自己改程序就行乐。

请问一下,
有人建议用Libmad库做解码,有人建议改写mpg123的源码。我之前用带硬件解码器的51单片机实现过音频播放,但刚开始接触ARM,不知道那一个建议更好一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