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inux-arm内核编译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20):
我新学linux,请教各位一个问题

我先将arm_linux解压到根目录  $tar zvxf arm-linux-gcc-2.95.3.tgz -C /
之后修改/etc/profile  加入了相应目录
重起之后输入arm-,点击TAB键自动出现arm-linux-

然后解压linux-2.4.18 到/usr/src目录下 $tar jxvf linux-2.4.18.tar.bz2
之后进入linux目录,运行$make mrproper ->  $make clean
然后输入$make menuconfig,出现i386体系结构的内核配置,正常,退出。

打开Makefile,发现
ARCH := $(shell uname -m | sed -e s/i.86/i386/ -e s/sun4u/sparc64/ -e s/arm.*/arm/ -e s/sa110/arm/)
CROSS_COMPILE =
将第一行注释掉,添加: ARCH := arm
第二行改为 CROSS_COMPILE = arm-linux-
保存退出
$make menuconfig
结果只出现三行配置信息:
---
Load an Alternate Configuration File
Save Configuration to an Alternate File

完全没有i386那时候的那么多选项,请问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A:
因为不是386

网友B:
请教:

编译内核要看那些资料?   我现在是一头雾水?   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