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Linux里编译生成一个开发板上运行的程序?

楼主(2008-12-22):
需要看哪些东西??  我现在已经能在裸机上跑程序了
想上个操作系统跑个HELLO WORLD程序。不知道从何入手?

网友A:
你的系统已经把操作系统装上了吗?

如果是的话,那就很简单了,直接写个c文件,然后编译下,下载进去执行就行了。

楼主:
你说的是我板上的系统吗?

我板上的系统已经有了UCLINUX   不过那个不是我编译的   别人的编译的我烧写进去的。

我电脑上也装了LINUX,也装了ARM-ELF-TOOLS(装了这个应该就算是装了交叉编译环境吧)  不过我自己在配置和编译UCLINUX的时候在最后一步出错了

那如果我在电脑上写了个C的,便宜好了后  要下载到什么地方呢??

我在裸机上是烧写到SDRAM = 0X0C008000的地方

网友B:
re

download to filesystem
nfs ftp ....

网友C:
建议楼主先学习Linux的应用编程,再学习Linux的驱动

只有这样您才会完全理解这个过程

楼主:
多谢楼上几位热心人

多谢南哥的建议    看来路漫漫啊

网友D:
交叉编译。。。

楼主:
现在又有新问题了

按照上面各位仁兄的建议     编写C然后编译下载    最后发现我的UCLINXU的文件系统是只读文件系统!!!      555~~~

我现在是不是还要再重新编译内核??    还是只要下载个新的文件系统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