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写vivi出问题了

楼主(2008-12-23):
各位帮帮忙:
    本人烧写vivi到板子sbc2410上,第一次烧写没事可以成功,但分区之后(bon part 0 192k 1216k),手册上提示不要断电使用串口重新烧写一次(load flash vivi x),由于本人的vivi取名为sbc_vivi,所以我想是要将vivi替换为sbc_vivi,但执行命令后未出现文件路径选项,提示文件找不到;不替换sbc_vivi时,终端一直执行wait...#####停不下来,复位后终端什么都没了,恳请各位给点建议,小弟没招了.

网友A:
分区后重新格式化了,当你还没有成功下载就复位了,所以就什

没有了,现在需要重新用JTAG小板烧写,之后再分区再下载

楼主:
关键是执行了load flash vivi x终端中一直在执行######....停不下来

网友A:
哈哈,楼主不会再将sbc_vivi改回成vivi啊

网友B:
re

我也碰到过,在minicom 用xmodem协议烧vivi 有很多问题
后来改timeout 就可以了
param set xmodem_timeout 5000000
param save
可能第一次还是失败,那是因为选路径的时候慢了,xmodem又超时了,不要紧,马上重试,上次路径保存了所以一路回车就可以

你“将vivi替换为sbc_vivi”什么意思?
load flash vivi x
意思用xmodem烧一个文件到vivi分区上,选什么文件就load什么,管你是sbc_vivi或vivi还是windows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