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写9261外部的NORFLASH有什么现成的工具吗?

楼主(2008-12-24):
现在能找到的只有H_FLASHER, 但是设置有点复杂
最理想的是用SAM-BA, 通过USB下载最方便, 但是看起来要做的工作不少,可能会更复杂.
另外,百特的FAQ上提到的自己写程序,通过仿真器下载到RAM烧写的办法也不理想,不适合生产
还有更好的办法吗?

网友A:
使用JTAG接口

参考一下9261的BSDL脚本,使用JTAG接口,来读写FLASH;
有个开源的工程,叫H-JTAG,可以参考一下爱。

网友B:
h-jtag不开源

使用flashpgm工具,比h-flasher要好。

其实自己写一个最好。

网友C:
看看 jlink/jflash 是否可以

网友C:
jflash 目录有以下几个文件

AT91SAM9260_CFI_1x16.jflash

AT91SAM9263_CSB737.jflash

修改修改也许可以用吧

楼主:
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助

果然方法很多, 都不错

目前我正在看AT91_ISP的文档, 并且看出一点感觉了
atmel搞的这个COM服务器也不错, 开放了调用接口,可以自己用VC编程序
如果这个能做成的话, Bootstrap, U-Boot, linux-kernel 和各个MTD分区的文件系统映象就可以一古脑下载下去了, 而且可以使用方便的USB连接, 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设备, 非常适合生产需要.

网友D:
openocd应该可以把

网友E(2009-05-10):
openocd-r520

大家好:
    我是刚准备学习ARM,买了个AT91SAM9263的开发板,但是有一个软件下载不到,有谁有OPENOCD-R520,支持一下。
    还有怎么入门,将已有的程序烧写进开发板,需要做些啥准备?
    我用的是ECLIPSE,所以好像用并口调试必须要有OPENOCD-R520,只有它及以前的版本支持并口。

    有的话招呼一下,邮箱:ly2008568@163.com。

  先谢了!!!!